[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三 送花坏了

楼主(2016-01-08):
      怎么办啊

网友:
先换个送话器   不行就换尾插排线   再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查图纸了

网友:
买个 换 呗  问题不大哦

网友:
自己动手修

网友:
换送话器吧,再不成就换排线,主板很少坏的

网友:
米3的送话器很便宜,手工不好就直接换尾插排线。

网友:
一般换一整个尾插排线最简单直接。

网友:
先换个送话器看看,不行就换尾插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