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6-01-08):
以前暗屏就用的外接显示器,有段时间没用了,后来就全黑屏。昨天换了一个灯管,屏幕是亮了,不过还是暗屏。键盘上的Fn快捷键调亮度也不起作用,以前暗屏的时候是可以调的。
请教下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沉得真快!

网友A:
暗屏就看高压条,条件什么的。屏接口三个条件,最简单维修。

网友B:
大哥我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C:
换个通用高压试试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暗屏就看高压条,条件什么的。屏接口三个条件,最简单维修。

买了个高压条换上发现现在完全没反应了灯管都不亮了换回以前那个坏的高压条也没反应了,怎么 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用高压试试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买了个高压条换上发现现在完全没反应了灯管都不亮了换回以前那个坏的高压条也没反应了,怎么 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怀疑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没有,只是喜欢折腾,反正一个老笔记本,而且还是坏的

网友:
新人没人权么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店去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高压条换上发现现在完全没反应了灯管都不亮了换回以前那个坏的高压条也没反应了,怎么 破啊?

你不会测条件啊,换什么高压条。如果这都不会你就当我没说过就好了。

网友:
高压模块 休眠模块

网友:
高压条19V 3V有没有!有量下保险挂了没

网友:
大哥你这不是行里人啊,自己没法修,想修找个专业的修吧,要不就花学费去基地学学,然后热风枪电烙铁万用表买好了在自己修。

网友:
看下 高压板电压对吗

网友:
实在佩服你的勇气  你就不怕高压板高压电到了那可是几百甚至上千V的电压

网友:
不要乱搞啊 先排除啊 外接灯管 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