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白屏的显示器该怎么修?

楼主(2016-01-08):
求助,遇到显示器白屏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是屏线坏的可能性大还是驱动板的可能性大?是不是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白屏肯定先查屏供电呐

网友:
白屏故名思议就是屏没供电,那怕是屏线的问题也只是供电接触不到,所有白屏你只要查屏供电就行如果在屏上能测到供电基本上就是屏的问题了,或修或换

网友A:
驱动板,排线,逻辑板都可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排线,逻辑板都可能导致的

好吧,那我只有用排除法了!

网友B:
通常来说,不怕黑屏怕白屏。

网友:
白屏?先检查屏线,屏供电!

网友:
我觉得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屏线  要不就拿套板测一下他屏的好坏  问题分分钟就搞定

网友:
先测屏上对面的供电有没有,如果没有在测驱动板的

网友:
屏线和屏故障最多见

网友:
先查屏供电   再查逻辑板上屏供电有没有过付出   没有屏供电的查驱动板

网友:
先测屏供电可有吗   要是有就是     驱动板 或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看驱动板屏接口哪里有没有5V   再看屏哪里有没有电压  一般都有一个保险

网友:
先换屏线,然后屏上保险

网友:
先看屏供电,再看屏线是否脏了,否的话换个屏线,其实最简单就是用万能板点一下屏....确定问题是屏还是别的,是屏的话测屏保险,再不行的我也不会了...

网友:
屏的问题的话直接找个一样的屏把上面的芯片对换一下应该就能搞定   白屏修到好几个是屏上的电路板的芯片有问题  换了就ok  收费还比一般修板的价格高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还有屏逻辑板屏供电保险。

网友:
先査屏供电,再一级一级查

网友:
有屏供电而且是5v的话就是逻辑板了

网友:
屏线,屏供电,12V、30多伏、负几伏这几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点屏,确定故障出现在那个地方 ,一步一步的来抓, 不错杀一个 也别漏杀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来说,不怕黑屏怕白屏。
也是那么回事 ,黑的有救,白的有些是没有救得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屏供电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