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1进水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1-08):
戴尔15R-5521 版号:LA-9101,EC型号9012QF-A3,桥HM76,待机0.027,系统供电有点偏高3.3测量是4.9,5V测量是6V多(不知道为什么) ,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到0.042,查找VCCSUS3_3,发现是由+3V_PCH转换来的, +3V_PCH是由这里转换来的 ,测量QZ3第四脚应该是15V左右的电压,实际测量为0V,PCH_PWR_EN#为6.2V,这个电压应该是低电平才对,才能形成串联分压得到15V,打开QZ3,查找PCH_PWR_EN# ,PCH_PWR_EN测量为1V电压,应该是3.3才对,直接从+3VALW拉根线到QZ10,+3V_PCH是有电压了,开机还是上升一点电流,EC换过,这个EC是带程序的,网上发了一个,EC下面这个BIOS刷过,EC的条件都满足,按开机RSMRST有5V左右电压,求大家帮忙下下步如何修,附上图纸 迅维网

网友:
这个是在EC附近进水的

网友A:
你测试工具有问题吧,量的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工具有问题吧,量的不准

万用表还能错

网友:
检查下FB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仔细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待机芯片电压不正常,先修好。测一下REF、VREG5、VREG3,换芯片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电阻腐蚀的

网友:
电压异常  应该是反馈 或者滤波不良

网友B:
楼主是实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实地的吗。。。

不是的 。。。。

网友:
先查下反馈,修好待机正常再说,

网友:
你首先吧自己的万用表电池换成新的再说

网友:
按照时序查就行了

网友:
现在待机修正常了,3V  5V 都OK了,求下一步思路。。。

网友:
字太大看的好累

网友:
按开关,检测PWRBTN#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
待机供电不正常啊,把这个弄正常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