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脑板维修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1-08):
汽车电脑板维修的注意事项

  现代进口轿车上各部的控制系统都已采用电子控制。如发动机燃油喷射、自动变速、车身控制、ABS等等。这些控制中心俗称电脑。虽然很多修配厂的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对于电脑的故障判断都比较准确,但对于电脑的维修,即使是较熟练汽车工程维修技术人员也只更换一下常规的二极管三极管。虽然现在汽车电喷维修方面的资料和书很多,但对于电脑内部的维修几乎介绍甚少。下面介绍一下有关汽车电脑板维修的注意事项和常用仪表,了解了它们对修电脑有很大帮助。

汽车电脑板维修 常用工具

  一、防静电手套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静电,高达上千伏,在测试电脑时维修人员经常觉得故障没找着反而越修越糟,实际上在你测试时,身上带的静电是已通过测试点传到了比较弱的微处理和存储器电路上,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坏,如果有防静电手套,一端戴在手上,另一端接在电脑的搭铁端,就可有效的防止此类事故。

  二、数字万用表

  电脑中很多的电路都用极弱的电流通过,如果用内阻小或指针式电压表测量,表内线圈的反向电压可能损坏电脑。所以应用内阻大于10M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电路。

汽车电脑板维修 数字万用表

  三、大电流多路可调稳压电源

  很多维修人员都有稳压电源,但输出电流较小,一般在5安以下使用可以,但对于电脑中的喷油、点火部分的测试却无能为力。目前各车型的电脑内部所用的电源有12伏、8伏、5伏,一般为翼板式空气流量计、各种传感器,电脑内部电源。而5伏为电脑内部大部分电路的电源,修电脑时,首先要了解电脑内部电源的供给情况。如果有一台15安多路可调稳压电源就可很方便对电脑内部各部分进行动态测试,就会觉得越来越方便,还可以用此电源对汽车上大部的电子产品进行测试。

汽车电脑板维修 可调稳压电源

  四、示波器

  示波器是修电脑最方便最有效的仪器,维修中我们经常遇到不喷油、不点火的电脑。首先要用示波器看一下存储器中有没有程序的存在,然后根据程序的有无再向外延伸测试,最后认定在供电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程序存在,该电脑基本没有修复价值。当然换CPU和相关的元件能修复,如果维修人员不用示波器就很难查出故障。

  对于电脑存储器中程序测量,我们还可以用编程器连接在微机上查看,如果有程序可通过微机存入硬盘中,以后遇上没有程序的电脑,就可用芯片复制该程序,这样电脑的修复率大大提高。另外示波器还可对电路的任何部分进行电压、波形、频率多项测试。有条件可增加一台50兆数字频率计,对晶振的频率可准确测量,电脑中由于晶振老化等原因造成频率偏离,使电脑性能变坏也是常有的事。

汽车电脑板维修 示波器

  五、QD-1型汽车电脑检测仪

  QD-1型汽车电脑检测仪是专为电脑的测试和检修设计的。它上面几乎包括了各种轿车上的燃油系统,点火系统,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怠速阀,分电机的磁感应霍尔型,光电型可调脉冲信号、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等等。只要将电脑各脚功能查清便可和该仪器对接,就同在车上一样实际喷油点火,怠速阀动作,用示波器配合会很快查出故障点。

  总之,无论是国外是是国内的汽车电脑板,只要我们对电脑的工作原理多加了解,任何车型电脑不用在车上测试就能查清各脚的各项功能并绘制出内部电路图,再加上仪器的配合,很多电脑都可以修复,当然测出微处理器或特殊元件坏就只有报废,除非有相同的部件替换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汽车电脑 修起来挺复杂呀

网友:
修电脑示波器和修汽车示波器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