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笔记本WD5000BPVT 24HXZT3 FW:03.01A03 (ZEPFYR ROLY)固件

楼主(2016-01-08):
网上下的那个模块名字对不上。无法写入。

现在盘是全盘间隙性坏道。模块读取很多错误。

网友:
大概是因为下载的固件里名字不一样,下载的里面没有0001文件。
不知为什么。

网友:
这个要慢慢找, 有运气的成分

网友:
没有这个固件

网友A:
wdr不支持读取这个的固件..并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dr不支持读取这个的固件..并不是固件的问题

谢谢,只能读取一部分,一部分读取失败。
全盘间隙坏道,估计是解决不了的。
看有人解决过,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只能读取一部分,一部分读取失败。
全盘间隙坏道,估计是解决不了的。
看有人解决过,想试试。

全盘间隙坏道可能是头不行,这个和固件关系不大.你手上的wdr是不支持搞这个盘的

网友:
http://ejyf88.ctfile.com/这里有事这个固件,自己找吧

网友:
硬盘数据恢复学习中

网友:
WDR不支持的。你读取一部分,就能肯定这一部分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