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屏幕LED背光坏了!

楼主(2016-01-08):
这种侧照的LED软排,万能的淘宝没的卖类似的灯条,这个怎么搞?难道直接换屏?改的话没空间放升压板!

网友:
找一样的屏拆一个装上或更换LED灯珠。

网友:
有坏屏就在坏屏上拆,没有就换屏

网友:
找灯带改上去   前天我就改了一个一体机

网友:
可以拆旧屏的。,,,,,,,,,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坏屏就直接换屏,屏又不贵。

网友:
有维修材料就修没有子能换了

网友:
5楼说的对,没有合适的话就直接找坏屏上的灯条。

网友:
更换LED灯条挺好,用原电路或加一套LED驱动电路。

网友:
是客户的吗,换呗

网友:
客户的   太麻烦就换屏   要是自己的就另说了

网友A:
确定是灯条坏了?  不是升压芯片 坏了???  我遇到好多升压芯片坏了的 , LED灯条很少坏。 要坏也不可能全坏了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灯条坏了?  不是升压芯片 坏了???  我遇到好多升压芯片坏了的 , LED灯条很少坏。 要坏也不可能 ...

确实是升压芯片坏了,谢谢提醒!

网友:
笔记本换灯条最麻烦的是装回去,感觉总会漏光。

网友:
...未判断好故障就拆了屏    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亏大了

网友:
是灯条坏了,不行就需要换屏了

网友:
这玩意..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