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P BIOS 维修亮机备份

楼主(2016-01-08):
昨天客户拿来一技嘉板子
检测故障:加电后瞬间掉电
维修:因为拔下奔4头不掉电,所以检查CPU供电场管发现有两个上官软击穿,换下加电跑码,第二故障为不过内存,检查内存供电正常,果断刷BIOS找了几个刷了不行,最后在同样的板上备份刷上,加电亮机。
备份BIOS希望能帮到同行

亮机备份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真的很多,就不要重复上传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论坛真的很多,就不要重复上传了吧

你确定那些都能用吗?而且这个板的bios论坛上只有两个,没一个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那些都能用吗?而且这个板的bios论坛上只有两个,没一个能用的

http://www.gigabyte.cn/总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