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楼主(2016-01-08):
触发不亮,电流1.2 貌似不过内存 装内存不装都一样, hm65的桥 内存换了 BIOS 刷了会好么 ?
触发不亮

网友:
换个HM65吧 这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刷过方知会不会好,不好就查查条件。

网友:
HM65坏的几率大!

网友:
CPU换过吗,换个U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刷程序。

网友:
你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的话 检查内存的所有条件,用示波器侧内存有没有SMBUS

网友:
先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