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10的时候出现recovery的错误,系统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6-01-08):
安装win10的时候出现recovery的错误,系统蓝屏怎么办

  现在不少朋友都在安装win10,算得上是一款比较不错的windows操作系统,不过在完美的东西也会出现破绽,很多网友反映,在安装win10的时候会出现recovery的错误,导致系统蓝屏,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图一系统蓝屏怎么办

  原因分析:

  首先翻译一下上面的英文,上面提示的是恢复错误,以及一些错误提示,按enter重新尝试,按f8调整开机启动顺序,按esc进入uefi启动顺序设置!也就是说,我们win10的升级或者安装已经出错了,需要重新尝试安装或者直接重装,但是尝试安装是没有作用的,必须要重新安装!

  错误的原因:

  1、大多数这种错误是直接升级win10造成的,原因很多,比如下载过程中有错误导致程序在安装的时候解压某个重要文件损坏导致安装停止。
  2、Uefi启动写入错误,这种错误就比较难解决一点,就算是重装也比较麻烦!

  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总的来说就一句话重装,使用pe重装,过程主要分为两种,普通安装或者uefi安装:普通安装步骤,但是要提一点的就是,在安装之前请尽量将c盘格式化然后重新安装

  以上便是安装win10的时候出现recovery的错误,系统蓝屏怎么办的全部内容了,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内容来进行操作。  Uefi安装,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可能win10有时候还会安装不成功,win10的uefi安装启动速度上其实并没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
最近win10 很火啊

网友A:
超级不好用,很多软件用不了了...兼容太差,稳定性太差....我就试了十分钟不到,就删了重装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不好用,很多软件用不了了...兼容太差,稳定性太差....我就试了十分钟不到,就删了重装win7了

其实我也是   哈哈

网友A:
一个pc系统,这也要向它申请权限那也要向它申请权限,脑残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pc系统,这也要向它申请权限那也要向它申请权限,脑残的设计....

win8 以上 远程控制 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8 以上 远程控制 不方便

一大堆软件不兼容,就连装个五笔输入都有问题的,更别说其它专业软件了,越做越倒退的...特么还长得很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大堆软件不兼容,就连装个五笔输入都有问题的,更别说其它专业软件了,越做越倒退的...特么还长得很丑...

呵呵反正是不太好用

网友:
确实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