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盒干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08):
墨盒干了怎么办?

  打印机在为大家带来高色彩、高质量照片的同时,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烦恼,例如喷头堵塞、墨盒干枯等等问题,让大家在享用高科技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添了不少烦恼。墨盒干了怎么办?很多新手都问到这个问题,其故障故障现象为:打印机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等再次使用的时候就发现打印不出文字了。这种情况一般只是墨水干了,直接加墨水到墨盒内部就行了!

  墨盒通常有两种:一体式和分体式。一体式:墨盒上带喷头,如下图所示: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1)

  分体式:墨盒上不带喷头,如下图所示:不带喷头的墨盒,建议直接更换。因为其墨盒比较便宜。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2)

  带喷头的墨盒,墨盒干了,可能会引起喷头堵塞,喷头堵塞如下图所示。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3)

  如果遇到喷头堵塞现象,可先加少量墨水,然后加温水泡30分钟左右。(电路部分不要沾水),泡完后装入打印机,然后打印喷嘴检查页,看打印的测试图是否断线,根据堵塞的情况,可反复浸泡喷头。测试页如下图所示。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4)

  大家都知道,打印机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要防高温、防尘、防湿、防震、防阳光直射外,还要适时地进行保养与维护,机器才不容易发生损坏,并能够保持满意的打印品质。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些最基本的打印机保养方法吧。

清洁墨盒

  打印机墨盒曝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过长或者长时间没有使用打印机,可能会导致墨盒喷嘴上形成墨水硬壳,可按下列方式进行清理。

  首先打开打印机电源,并打开打印机上盖,然后按更换墨盒按钮(如有配置)将打印机黑盒托架移到中间位置,拿住打印机墨盒的顶部,将其取出。注意:无论电源是否为开或关,都不可用手硬把墨盒移出来并取下墨盘。

  拿住打印机墨盒的顶部,用湿布轻柔擦掉干燥墨水。重复该步骤,用湿布的干净处擦净喷嘴上残留的墨水。然后再将其放置墨水保存盒或阴凉的地方,最好是用保鲜膜或塑料袋包起来,以避免墨水孔和空气接触太久而堵塞。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启动墨盒清洁程进行清理墨盒。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5)

清洁打印机内部

  在打印机内部压纸滚轮的地方,查看是否积了许多的油渍,利用卫生纸或棉花棒沾些去渍油将油渍清除。注意不要用太多的去渍油,怕会流至橡胶滚轮上造成滚轮因为受到腐蚀而变形(变质)。油渍的造成大都是油墨掉下来与空气中的灰尘结合而成。还有就是使用复印纸打印,因纸粉较多印久了纸尘与墨水结合留在滚轮上,也较容易造成卡纸。用毛刷清洁打印机内部,将灰尘刷掉。

墨盒干了怎么办(图6)

清洁打印机外部

  清洁打印机的外部时,请先用毛刷将外表上的灰尘刷掉,不要用干布或手纸直接擦,否则会留下一条条的刮痕。尽量不要使用代用耗材,不要使用填充式墨水,因墨水的成份与原厂不同(原厂墨水的配方都是机密),打印出来品质会差一些,而且会造成喷墨嘴赌阻塞。如果代用墨水含有毒性或具侵蚀性,会严重影响打印机寿命。而且如果是因为使用非原厂耗材所造成打印机的损害,将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

网友:
挺好的教程

网友:
都是直接拿温水汤的没那么好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