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 470 LA-6751P REV1.0 大短 图纸

楼主(2016-01-08):
     同行拿电脑过来就说开不了机,以为是适配器坏了,接上可调电源,直接跑5A ,又是5A,今天都有2台了,三下二下拆板出来,按照习惯测各电感对地阻值,3V 5V 电感无限大,显卡电感 也OK,测得CPU电感 PL702 才0.9,问题所在就在这了,再测下PQ702 PQ703都短了,拆下PQ702 PQ703测得PQ702已坏,PQ703正常,总以为只是PQ702坏而已,再测下电感还是短路,断开电感 后再测不短了,这样说后级还是短路的,先不管了,找个PQ702换上,PQ703也装上,PL702电感先断开,接上可调电源从1V开始慢慢向上调,(为什么从1V向上调呢:就怕别的地方还有短路,一下19V电压过去会烧得更坏,这也是为了安全点)一路都正常,待机电压0.03也算正常,测得3V 5V都出来了,按下开机,电流跑到0。5,到这问题应该很清楚了,PQ702坏了,19V电压直接把CPU也烧坏了,找个CPU换上,再测PL702两头都无短路了,接好电感,按下开机,电流直上1.3,屏亮了,松了一口气。 3台大短,2台已修好,,    快没有分了,写得好就帮加加分吧

网友:
大短路的拆开后为什么前cpu 内存没有去掉吗?cpu是可能你修的时候坏的

网友:
拆开后都没有上过电,只是测对地阻值而已,后来换了CPU再测电感 就不短了,应该是之前坏的

网友:
楼主走运啊。没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