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楼主(2016-01-08):
插电自动开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

网友:
一句话说不清楚 主板电路问题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地方检测一下,应该时钟那块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新的CMOS电池。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自动上电涉及到芯片级维修问题。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建议不要瞎搞。否则容易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