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我手上一台华硕A8S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6-01-08):
客户反应说基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用,去下电池,保存的,后来拿出来就不能卡机了,主板上的电池放过点,现在故障是不触发,IO IT8511te  有知道是如何触发的吗?开机键有3,3V 直接到IO 2脚 找不到资料无法下手,IO外围测到有3V电压

网友A:
老机器有图纸有点位,修不了就送修吧!

luc

网友:
劝客户送修 送修 送修重要的事得说三便,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图纸就无从下手

网友:
A8S有图纸点位,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这种机子可能受潮了,拆出来晒晒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有图纸有点位,修不了就送修吧!

现在送修都比自己 修挣钱 哎 ~自己修还有何意义 只为自己的那点成就?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坏,没坏就加电看看开关按时有没有电压变化,没电压变化应该是 EC 问题多

网友:
RTC电路可能性大

网友:
按开关的时候有反应么

网友:
我手也有个这样的机子也要换io

网友:
楼上的大师们,EC今天换过了,确定已经焊接好了,故障依旧

网友:
自己完全没思路的话还是送修吧。快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