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修华硕K42JR 4.1

楼主(2016-01-08):
         拿过来时是电池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出入适配器是瞬间就黑屏了,单用适配器不亮机,何解??拆开机器,测到显卡供电没有出来,显卡供电
一整套换了,开机感觉快亮机的时候瞬间大电流,测公共点阻值正常,正向500多,反向无穷大,电源再次插入待机为0.000v,公共点电压12.3V,
此时觉得很奇怪,阻值正常为毛打压偏低,把电源接到公共点电压有时正常的,此时怀疑保护隔离,查了半天也是正常的,此时陷入僵局,想想开始修的是显卡
供电,还是从显卡供电下手吧,顺便打了显卡供电的阻值,尼玛,1欧,撬起电感,测了,还好显卡没有挂,还是供电上的问题,拆了下管阻值恢复到13欧,正常了
把上管也拆了,通电待机就正常了,问题就是下管击穿引起的公共点偏低,再次换了换了下管之后,开机一切正常了。
问题1:为嘛显卡供电有问题,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适配器却不能????功耗不够??
问题2:为嘛显卡供电的下管击穿,公共点阻值却是正常的,拉低了公共点电压,(这个应该属于软击穿),但是接到公共点上电压却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