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南桥北桥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6-01-08):
一般显卡,南桥,北桥都在哪个位置尼?

网友:
这个比较难,具体要查看图纸才能判断。

网友A:
显卡旁边有显存 北桥距离cpu较近,南桥较远。、 很多看型号就知道了,现在大部分都是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旁边有显存 北桥距离cpu较近,南桥较远。、 很多看型号就知道了,现在大部分都是单桥。

单桥是几个意思?

网友A:
南北桥合一。。 不知道么?

网友:
具体可以参考图纸或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合一。。 不知道么?

哦哦这样的啊,cpu有没有给北桥合在一起的尼?

网友:
南北桥和显卡很好认啊

网友:
北桥跟显卡离CPU座近,南桥最远

网友:
北桥离cpu最近 ,南桥较远有的在板子历外 一面,显卡旁边有显存,现在好多都是南北桥合成,还有的都和在一个CPU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