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USB打阻值无穷大,能不做桥吗?

楼主(2016-01-08):
侧测量usb阻值无穷大,这种情况很显然,换个桥就能好,可这里bga坏了,能用其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确定没断线,可以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断线,可以做桥

看清楚好不!  我说的是这种情况能不能不做桥解决它。

网友:
这个除了做桥  还能有啥办法   你想得太多了

网友:
不触发量下开机所用涉及的信号,如RTC电路,32.768,RSMRST,SLP_S3还有南桥的几个待机电压,如果南桥这些条件满足就会触发,你看下是不是触发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除了换桥,别无它法。

网友:
既然是usb短路,可不可以断开USB呢?

网友:
无穷大是开路

网友:
不管是开路还是短路,都是USB引起的,为啥不能单独隔离那个USB呢?

网友B:
必须做桥 USB控制器集成在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做桥 USB控制器集成在桥内

为什么USB控制器会影响触发,是USB控制器也参与触发吗?

网友:
USB打值只是快速判断桥是否有问题,不是说USB影响触发。不触发是因为桥有问题才不触发的

网友B:
桥有问题会引起不触发,不是说USB参与触发,感觉你有点走入误区了。USB打值说明桥百分之百有问题了  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有问题会引起不触发,不是说USB参与触发,感觉你有点走入误区了。USB打值说明桥百分之百有问题了  是这个 ...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桥里面只坏了USB控制器而已,其他的没坏,既然控制器没有参与触发,那么桥为什么不能继续工作了

网友:
很简单就是说桥坏的部分就是参与触发的部分坏了  需要拆桥才能打值测量

网友:
晶振工作了吗  待机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USB 无穷段线没

网友:
如果UBS到桥中间没有其它元件,不做桥,就把板给爆掉吧。

网友:
我有个万全的法子!!叫客户换板吧!又可以多挣钱!还不用担心做bga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