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屏幕全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08):
求各位大大指点一下,一台索尼笔记本,开机后屏幕全红,进入系统后也看起来怪怪的,用VGA输出到外接显示器又正常,请问是屏线还是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9 10:14):
已修好,确实是屏线接触不良,不过竟是在屏那端,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
都有可能,下图貌似屏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幕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逐一排除

网友:
屏线的问题,惠普的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的可能大一点吧,但是最后那张,又有点花,还是都查一下吧。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   屏线线插拔一下试试    不行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有水波纹一般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和屏的可能最大,这得一个个排除

网友:
打下LVDS总线的值

网友:
屏2 屏线   显卡 桥  显存 就这几样 慢慢换  总会好的

网友:
屏线问题大一点

网友:
明显屏幕老化了 !

网友:
排线插插,估计就能 好了

网友:
算错了不可以吗,我算是199

网友:
八成是屏挂了,找个碎屏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感觉不像屏 屏线 显存 看看

网友:
先清理下屏线与接口。

网友:
自己换换不就知道了,动手

网友:
屏线的几率大

网友:
屏线接口 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再换屏线

网友:
如果手里有现屏的话 现换屏

网友:
以我的经验就是屏线接口不良

网友:
觉得不是屏就是屏线

网友:
换屏和 屏线试一下撒。

网友:
楼主,修好了记得公布结果。应该是屏线

网友:
看上去是屏幕,不排除显卡

网友:
可能是三基色出现问题了,先简后难吧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遇到过的是屏的毛病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跟你这是一样的故障,华硕A43S,换屏,换屏线,修到最后是更换桥。

网友:
换个屏试试,再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SONY屏线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