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铭主板/技嘉78LMT-S2主板维修

楼主(2016-01-08):
上图
第一块精铭主板。

这个板子是有复位不跑马显示00

这块主板是一个迷你机箱里面装着 很小的机箱。拿来说是开不了。拆下上电发现又复位不跑马
首先测量的是CPUCPU电压正常,测量内存时候发现电压没有
赶紧跑线,内存电压的来源,发现8脚芯片 8120A电压 4脚是提供给内存电压的 却没有电压,干脆直接换掉这个芯片

这边有指出来 换的芯片位置。

换掉后直接上 CPU 内存 上电测试 跑马2A,发现这个问题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的不跑马。。
这块主板 修好
下面此主板是技嘉78MLT主板,。
上图

通病维修。两分钟的事情。

型号。这边有指出来
主板拿到手,上电跑马卡C1 这样的问题我想论坛应该有人说过。通病、。

上面图是跑C1 测试卡应该看的清楚。
这个问题只要熟悉的人都会知道问题所在,是内存199脚烧断

我已经用箭头指出来。

脚位标记错了。,。可能是算错了脚位。。。别见怪

再来背面直接用线从EC45电容正极飞线到236脚。这板子修好
这块主板还有个通病,也是卡C1的 要是内存没断线,卡C1直接拆掉DU3小8脚

CPU供电芯片旁边【这个照片没拍】大家都知道的。 拆掉的时候你可以先把4脚翘起 或者直接拆掉芯片。1脚测量是否电压正常再拆
两块主板修好,没什么技术的维修。

[fly]燕子的7分钟两片主板快速维修![/fly]

网友:
   必须佩服。。支持

    女神就是厉害  修得漂亮 精彩

网友:
7分钟两块,速度与激情!

网友A:
你开服装店的,生意怎么这么好。。

网友:
主板知道通病有些故障还是比较好解决的,DU3小8脚推测是起到管理内存SMBCLK和SMBDATA信号上啦和开启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开服装店的,生意怎么这么好。。

199脚要有3.3   还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9脚要有3.3   还加分

算错了不可以吗,我算是19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算错了不可以吗,我算是199

正确描述应该是199脚没有3.3V 可以直接从EC35电容正级飞线来。

网友:
第一片是不是山货,771的东西

网友E:
(是内存199脚烧断 ) 你确定是199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内存199脚烧断 ) 你确定是199脚

我是树立算的现在也改了  你要指正赶紧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确描述应该是199脚没有3.3V 可以直接从EC35电容正级飞线来。

已经改过来了 算错了

网友F:
你的料板和IC真多,随手就能取到任意的芯片,任意的料。论坛有这样资源的人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料板和IC真多,随手就能取到任意的芯片,任意的料。论坛有这样资源的人不多了。

也是钱买的好不好,哼 我修的机子被你们这些人说三道四的 气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树立算的现在也改了  你要指正赶紧扣分

别生气 分就不用扣了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而已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修也很好。不过我更喜欢吹风机吹一下直接跑码亮机的,省事、高效。

网友:
LZ自己开店做维修吧生意很好我估计

网友:
版主神速啊。。多给发几个新板子的维修思路的帖子吧。。顺便看下我修的华硕A78L M LX没复位的帖子给点指点

网友G:
我原来自己的机子 就是技嘉这个板,后面给我姐用了   谢谢美女分享   以后我那板坏了  就有案例可寻了不用 太深奥的  这样的贴 看起来 我还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原来自己的机子 就是技嘉这个板,后面给我姐用了   谢谢美女分享   以后我那板坏了  就有案例可寻了:love ...

唉!我举报,你这个是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