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无复位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6-01-08):
主板通电插上诊断卡,复位灯稍微暗了下,主板自带的小喇叭一直报警(不会停的那种), 先量了下全板供电还有复位基本都正常, 看来是主板不跑码.联想这种主板很多都是CPU座下面到北桥断线会引起这种故障!
主板翻过来量座子下面CPU到北桥的数据线测试点,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值应该是一致的,测试到其中一个时发现没值(我是取下CPU测试的), 找到这个点到北桥的线补上, 顺利点亮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发贴很累,希望大家能加点分,很穷在,谢谢!

网友:
通病了喇叭哒哒响

网友:
不好布线

网友:
楼主厉害,修多了就知道怎么下手,变成通病了

网友:
楼主细心,修板子细心观察测量是重点,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哥们请不要灌水哦

网友:
对复位问题一直不清楚,这次学习了。

网友:
通病吗我以前也修道过的

网友B:
数据线测试点在哪里量请问,断线是属通病吗?

网友:
虽然。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一个都找不出来。。楼主辛苦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哦   修了很多了!

网友:
联想的通病,十分讨厌

网友:
以前都是用假负载大的阻值,找到不正常的以后还要用凤鸣档找到背后的=线,然后才能补线,超累的。想不到后面的哪些点有这作用,又学到一招了,以后修这种问题就轻松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尔笔记本简爱7G-3主板

你到处就这一句话,在笔记本和主板两个严管技术版块反复用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灌水,我觉得你有大麻烦了

网友:
好经验,小白的福音啊

网友:
好久没修过台式机了,今天算是有记住一个主板维修成功案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测试点在哪里量请问,断线是属通病吗?

就在cpu座下有标注名称的断线推测属于通病

网友:
用带灯座 能一插就知道 有断线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网友:
有时间就多发发这类帖,别老是闷声发大财,放心哥会照顾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在cpu座下有标注名称的断线推测属于通病

谢谢指点……

网友:
请教楼主,主板后面有这么多的点,你是如何知道是那个点到北桥拿个点到内存的,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由此可以看出  楼主的维修经验相当丰富了

网友:
这个断线用肉眼看不出来吗?

网友:
怎么知道哪些是测试点的

网友:
经验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个通病,涨姿势了。

网友:
谢谢分享。联想到这个板很容易断线。

网友:
这个就喜欢断线

网友:
对于主板复位问题搞不懂,楼主修多了,知道哪里下手,我们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楼主经验十足啊

网友:
对我这个新手很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手很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上电喇叭哒哒响,不过跑线确实是费时间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怎么搞坏的这个板子?

网友:
我觉得经验就是你非常大的技术含量,这根线是什么作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