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显示

楼主(2016-01-08):
客户送修联想S400黑屏不显示,开机电流跑到0.9几跳变,有进系统声音,直接换屏,新屏换上后开机白屏,找图纸测屏接口电压,1脚2脚·+LEDVDD有18.5v正常,21脚24脚+3VS有3.3V,26脚+3VCOMS有3.3V,22脚23脚+LCDVDD_CONN测出来是2.5V,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V才对,看图纸+LCDVDD_CONN是从+3VS经Q72转换过来的,主板上找到Q72这个管子的屏线接口的背面,用放大镜看三级管上面有个小白点,看来这个管子肯定是坏了,直接更换,测+LCDVDD_CONN为3.3V,装机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问题虽小,但发帖不易。

网友:
遇到不少了 不够3.3V 还有可能白屏 什么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白屏应该可以量到管子被击穿吧

网友:
楼主细心,一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二次故障。是不是客户之前自己拆开过?还是二修机?

网友A:
S400换屏要刷码片,楼主是直接买刷好的吗。

网友:
修得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是暗屏吗????无屏供电。

网友:
问题虽小,但发帖不易  以加分

网友:
遇到很多S405显卡坏的,都是直接撬了电感用集成

网友:
眼力太好了 一个白点都发现了

网友:
LZ心细  不好好多问题都是大意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00换屏要刷码片,楼主是直接买刷好的吗。

买的是刷码片的,但是后来试用普通不刷的也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