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301TX主板bios图片

楼主(2016-01-08):
大哥们G4-2301TX主板啊,拍个bios图片给我,我这边bios旁边感觉掉了电阻,在淘宝上面看不清楚,,这台电脑本来温度高,想刷bios,被小弟刷一下就不开机了

网友:
比较急啊,大哥们帮忙一下,小弟再次谢谢了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点位,,

网友A:
大概在几脚的位置   有可能是7 8 脚的上拉电阻   如果是的话  可以参照别的图  BIOS芯片的上拉电阻换一个上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在几脚的位置   有可能是7 8 脚的上拉电阻   如果是的话  可以参照别的图  BIOS芯片的上拉电阻换一个上 ...

123这个几个角的前面是不是有电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这个几个角的前面是不是有电阻哦

具体要看图纸的    8 7 脚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