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外接会亮吗

楼主(2016-01-08):
请教下修过苹果的高手   如果不接内屏 , 而用雷电口转VGA外接会亮吗   主板挑内存吗

网友A:
哈哈。。不知你有几个苹果电脑   我们以前在浙江本子几台   师兄直接拆了一个正常的接在不正常的上面测试   不行。你自己实战嘛

网友:
要切换的吧,应该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知你有几个苹果电脑   我们以前在浙江本子几台   师兄直接拆了一个正常的接在不正常的上面测试   ...

没看懂什么意思   我就单块主板现在修的能跑码了没屏所以问下 要外接能亮的话, 直接就发个转接口试试看是否亮机!

网友:
能  用转接头能用的

网友:
只要跑马正常, 是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