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 S2C内存电压低只有0.83V,IO模块坏了,不换IO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08):
技嘉G31M S2C内存电压低只有0.83V  ,查完内存IC和周边的原件,都发现异常,又拆MOS 又换6545 又拆反馈角对应的分压电阻 分压电阻2.99K 1.42K 刚好是1.86V对应的 没有问题啊,,到论坛找,发现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说是IC问题,换了 IO就好了,。。我试着按论坛上找到的方法。但我不换IO,我先把8718旁边 对应的55 56 57脚链接的电阻去掉。果然内存电压正常了 1.86V。于是我一个一个装上,发现装是55脚的电阻就会拉低到0.83,于是我吧这个电阻去掉,然后开机 内存1.65 2.03 1.96跳变 最后保持1.96V,,1.86V没有影响吧!于是装机进系统 跑30分钟机 没有异常。。算是修复了吧。

希望对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同志 有帮助。
论坛找到跟我一样的情况的 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391-1-1.html

网友:
具体的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能说下就更好了  呵呵  加分鼓励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