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挡B2求助

楼主(2016-01-08):
修到有好几片华硕B85M-G 挡B2的板子了,应该是四位数码卡的B297一个跑码,(这个板子正常跑码应该是跑完B2后再跑99最后跑D7结束的,现在是挡在B2,应该就是挡B297一样)一直挡在如图显示器 这个画面,类似于硬盘不引导画面一样,重点怀疑是时钟故障,我查了LPC总线正常,也拆掉了各个外设,IO的48M和33M也有了,有一片是查到IO的48M桥发出来那一端对地了,目前在换桥,暂不知道会不会好,但是这个故障的板子拿去换了一片没好,老故障,不知道是芯片没换好还是什么情况,跑码只能跑到B2就挡住了,而且跑到B2这里挡住的时候我顺便量测了下各个时钟,这里有个图中的时钟DEBUG-33M 一直随数码卡B2挡住没消失,应该是要跑完了码才会消失吧,但是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 所以来论坛求助下各位大哥了!谢谢!!

网友A:
键盘接口的5V供电正常吗?

网友B:
板子不同代码不同,华硕华擎很多板用我们的诊断卡跑只能跑到B2,你这个板子不清楚。显示器有反应重点查下 RGB对地值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同代码不同,华硕华擎很多板用我们的诊断卡跑只能跑到B2,你这个板子不清楚。显示器有反应重点查下 R ...

这个板子正常应该跑到B2以后接着就会跑99,最后跑D7就完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的5V供电正常吗?

这个是华硕板子,键盘5V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同代码不同,华硕华擎很多板用我们的诊断卡跑只能跑到B2,你这个板子不清楚。显示器有反应重点查下 R ...

版主大人像这种挡B2的板子,如果你们遇到的话一般情况下会重点查哪些信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同代码不同,华硕华擎很多板用我们的诊断卡跑只能跑到B2,你这个板子不清楚。显示器有反应重点查下 R ...

这个B85M板子应该是内存电压过不去吧。我只修过华硕B85的 当B2是内存过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正常应该跑到B2以后接着就会跑99,最后跑D7就完了的

你这是内存电压应该没跑过去 或者是有电压没完全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B85M板子应该是内存电压过不去吧。我只修过华硕B85的 当B2是内存过不去

这里是已经跑过内存代码已经到显示代码了,只是挡在了71之后的代码B2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内存电压应该没跑过去 或者是有电压没完全出来

那我去查下内存的几个供电试下,见鬼了,刚刚又遇到一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已经跑过内存代码已经到显示代码了,只是挡在了71之后的代码B2这里了

你这是直接返回跑马卡B2了。。换张显卡或者装个号的显卡  还有再看下PG信号是否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直接返回跑马卡B2了。。换张显卡或者装个号的显卡  还有再看下PG信号是否出来

华硕1150的跑码不是也会这样跑B2之后再跑99最后跑D7么,这个也是挡99之前的B2吧,就是类似于华硕1155那种B297的代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1150的跑码不是也会这样跑B2之后再跑99最后跑D7么,这个也是挡99之前的B2吧,就是类似于华硕1155那种 ...

去看下PG信号是否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已经跑过内存代码已经到显示代码了,只是挡在了71之后的代码B2这里了

集显和独显都挡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看下PG信号是否送出来

查了VRMPG和CPUPWRGD,PWROK以及各个复位信号都正常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这是每个做维修的必修之点!早就刷过了

网友E:
你看看插风扇的接口那里有没有822的排阻,有就换个看看。最近修华硕的主板头都大,老是822出鬼。。

网友F:
B2         应该显示了

网友G:
楼主 你连个 桥散热片 都 不加个 不怕爆掉呀

网友:
加个显卡试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连个 桥散热片 都 不加个 不怕爆掉呀

我觉得已经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已经爆了,

你那个  还没修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正常应该跑到B2以后接着就会跑99,最后跑D7就完了的

是的有些板子是跑B2后面99 然后D7显示,有些只停在B2就显的,看你显示器是不是有显示信号了只是没有画面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人像这种挡B2的板子,如果你们遇到的话一般情况下会重点查哪些信号啊

你插上显示器看下显示器指示灯是不是变颜色了。

网友:
独显和集显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插风扇的接口那里有没有822的排阻,有就换个看看。最近修华硕的主板头都大,老是822出鬼。。

看到论坛都说华硕822故障多,其实我想说的是华硕的1156及以前的板子上边或许822故障确实不少,1155和1150也确实有一些,但真的好少好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2         应该显示了

对呀,就是没显完整吧,当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连个 桥散热片 都 不加个 不怕爆掉呀

1150的发热好小的说,搞到有些戴尔的品牌机的1150系列的板子上边都没设计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已经爆了,

其实真没事,有些品牌机都没设计

网友I:
没显示完整  集显的话  查VGA接口的R G B  和行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  还没修好呀

我手头有个DELL  330的板子,BTX G31,已经给客户更换了拿走,留下的那个换过南桥无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没显示完整  集显的话  查VGA接口的R G B  和行场信号

但是这种情况应该算作当机修吧,我也不知道,试下吧,反正BGA是打了两片了,一片没好,一片还没打

网友J:
技术不高,帮不到楼主。个人感觉桥的问题,这些桥感觉很热的。不加散热寿命肯定短,B85才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种情况应该算作当机修吧,我也不知道,试下吧,反正BGA是打了两片了,一片没好,一片还没打

你说的当机是指因为外设档机吗    那应也要显示的啊   现在的情况可能是 显示的某个信号没有正常送到接口  所以才让你测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不高,帮不到楼主。个人感觉桥的问题,这些桥感觉很热的。不加散热寿命肯定短,B85才两年。。

我现在也严重怀疑还是桥的问题大点,但是拿去换了一个还是没好,不过最近几天打BGA的手感不太好,因为是无铅的

网友G:
看下 SMBDATA和SMBCLK 是不是连线通了 这两根线  连在一起 也有跑B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 SMBDATA和SMBCLK 是不是连线通了 这两根线  连在一起 也有跑B2的

这两兄弟我查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