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花屏

楼主(2016-01-08):
(图片)

网友A:
三星的先用点屏器测试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是驱动板先刷程序。

网友B:
屏线有没有换过?

网友:
屏和程序 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先用点屏器测试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是驱动板先刷程序。

用通用驱动板点了,屏是好的

网友:
程序刷过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有没有换过?

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驱动板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把

网友:
这种一般是主控芯片的问题。直接改个驱动板 ,省事放心

网友:
先排除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屏是好的  程序刷了  那就驱动板的主控可能性大了

网友C:
屏线或主控芯片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或主控芯片

都换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