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件有没有妙招?

楼主(2016-01-08):
修个服务器电源,一个长的散热片上有好几个大功率元件,空间狭窄,只能整体拆下来。用铜线吸焊锡实在痛苦。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其它妙招?

网友A:
空心针,挺好用,实在不行做一个焊锡加热炉,让焊点同时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心针,挺好用,实在不行做一个焊锡加热炉,让焊点同时融化。

板子上有许多贴片元件,没法用焊锡加热炉吧?
你说的空心针是什么样的?具体怎么用呢?

网友A:
这就是空心针。不锈钢的,不沾焊锡。加热焊锡空心针套在元件管脚上转动空心针,管脚就和电路板分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空心针。不锈钢的,不沾焊锡。加热焊锡空心针套在元件管脚上转动空心针,管脚就和电路板分离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空心针。不锈钢的,不沾焊锡。加热焊锡空心针套在元件管脚上转动空心针,管脚就和电路板分离了。

这个工具好   还真没见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好   还真没见这呢

这是最古老的拆卸直插集成电路的工具,几十年前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古老的拆卸直插集成电路的工具,几十年前的东西。

哦  怪不得   几十年前的了

网友C:
热风枪伺候应该不错。

网友:
吸锡器加空心针

网友:
可以找几个废弃的大号的医用注射针头,把尖头磨平就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雷动九天 -2 灌水!

网友:
我使用锉刀处理过的医用空心针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你确定不是灌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不是灌水的?

可以确定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确定不是来灌水的

你骗人都好淡定,一看就戳破了你的谎言!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吸锡枪,反正我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吸锡器比空心针更好用。空心针你要跟据管脚的大小来换,吸锡器就一把走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伺候应该不错。

那个散热片长15CM,两端、正反面都有件,管脚附近还有不少贴片元件,热风枪也不好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吸锡枪,反正我用着挺顺手的!

问题是元件管脚都是扁的那种,线路板又是双面的,有过孔,管脚贴在过孔壁上,吸锡器实在是吸不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吸锡器比空心针更好用。空心针你要跟据管脚的大小来换,吸锡器就一把走天下。

问题是元件管脚都是扁的那种,线路板又是双面的,有过孔,管脚贴在过孔壁上,吸锡器实在是吸不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元件管脚都是扁的那种,线路板又是双面的,有过孔,管脚贴在过孔壁上,吸锡器实在是吸不干净啊。

那就用风枪拆会容易点!

网友:
这种板子都非常难拆,往往弄不好,会把板子弄坏了。但一般这种板子,都是用插针连接的,可以考虑把插针剪断,一个个针脚就好处理了。弄好后,换上新的连接插针就行了。

网友:
我是来取经,大家的意见都可以灵活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