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主板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1-08):
【更换CPU电源IC后修复】

主板型号如下,故障现象,CPU供电只有0.25V,芯片换过了,也是一样,用示波器测电感后端供电有瞬间出来,然后掉到0.25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哪里保护了,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个问题,大概会是哪部分出问题了,没有思路了求助?

用示波器测电感后端波形如下:

网友:
电源芯片旁边的681,102排阻你换试下

网友A:
电压上到1V马上掉了,保护了,量下下管G极看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上到1V马上掉了,保护了,量下下管G极看是不是有电压。

我测了一下,下管确实是有11.9V电压,请问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总线供电正常,可以排查芯片外围反馈回路,温控电阻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一下,下管确实是有11.9V电压,请问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呢?

CPU供电过压了,芯片保护一在处在放电状态。查FB脚,场管及滤波电容。

网友C:
既然下管有电压了  那是芯片检测到不正常 保护开启了 下管放电  查芯的反馈  和过流检测引脚所连的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过压了,芯片保护一在处在放电状态。查FB脚,场管及滤波电容。

好的。我仔细查查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下管有电压了  那是芯片检测到不正常 保护开启了 下管放电  查芯的反馈  和过流检测引脚所连的电容电阻

好的。我仔细查查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仔细查查看,谢谢了

恩   祝你好运

网友:
还有示波器啊,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仔细查查看,谢谢了

检查到故障修好后麻烦给个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到故障修好后麻烦给个反馈。

不好意思,这块板丢在一边,今天才想起来修,最后还是订了一个新的ISL6312芯片换上去,CPU供电出来了,一开始用示波器测芯片有瞬间工作过以为芯片保护了就是好的,没有怀疑芯片了,走了不少弯路,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块板丢在一边,今天才想起来修,最后还是订了一个新的ISL6312芯片换上去,CPU供电出来了,一 ...

感谢 反馈。好了就好我把你帖子编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