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奇怪问题

楼主(2016-01-08):
红框中的PQ909  (6788  BA1R2X)    这个MOS管可以用那个替换?  是否要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看电路是N沟道的吧  只要是N沟道就可以换

网友A:
从图上看这个是下管。随便主板上找个下管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上下一起换

网友:
找个  N 构造的下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这个是下管。随便主板上找个下管就可以了

原来是开机到.03就掉电,更换CPU电源芯片不管  意外发现这个管子一压就能开机  加焊后可以正常使用了两个小时,然后会黑屏重启电流0.3-0.6-0.9-1.7然后会再这样慢慢降下来   再反复 。是不是就是这个管子导致的?

网友:
主板上随便找一个n管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示波器打一下这路供电输出是否正常,没示波器就把附近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找相同电路料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开机到.03就掉电,更换CPU电源芯片不管  意外发现这个管子一压就能开机  加焊后可以正常使用了两个 ...

MOS管太多了,直接换了就能知晓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