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08):
联想E40开机掉电 1.5V没出来,换过芯片51116   51116 5V 有 11 角  3.3  5角 0  其它都都测试不知道哪里入手了

网友A:
9脚的电压有不?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绿波电容问题,你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的电压有不?

9角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绿波电容问题,你换换试试

哪个滤波我旁边电容都换了

网友:
没修好最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