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进咖啡二修机不过隔离+无待机

楼主(2016-01-08):
桥SLJ8C,独显N13P-GL-A1八显存,版号DA0R08MB6E2 REV:E2
机器拿来时说是上个月才修的,可翻开记录查看修这机器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了,先不管那些了,通电待机电流0.00,不能触发,拆开机看板上粘糊粘的,看样子是处理过,通电待机电流0.00,无待机电压,公共点0V,阻值440,公共点从PQ41来的,一看被拆了,装个上去公共点19V,待机有3V5V,这板待机35V都有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5A

第1脚5V_EN是5V的开启信号0V,5V_EN连接了PQ13和Q35

经测量发现ALW_ON 0V,PQ13A的5脚有3.3V高电平就可以让管子导通,从而拉低5V_EN,ALW_ON由EC的83脚发出

一测也是0V,打阻值只有35欧偏低,于是把PQ13和Q35拆掉依旧,再把EC拆了,用风枪吹EC的时候就有一股浓浓的咖啡的气味往外冒出来,拆掉EC看到底下就是一坨坨的黑色的东西,用洗板水洗干净,就测了下ALW_ON是无穷大的,找了个全新的EC装上又测了下阻值500,通电待机还是只有3V没有5V,ALW_ON也是0V,既然是二修机,BIOS可能被刷过,在板上反反复复的找都没有找到芯片,芯片的位置号是U31

找着找着在EC旁边发现一个八脚芯片位置是空的,居然就是U31

只好重新找了个8M的芯片,刷好程序装上去,待机也有5V,触发已正常显示了

网友A:
楼主修机器,真的好厉害。这种信号信手拈来,就好像主板是他设计的一样。观察的好仔细,BIOS没了都一下看到了

网友:
lvjingang -4 严谨灌水
LIJUN911025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幸好 没有腐蚀太严重  不然多半都要返修

网友:
还好做的手脚简单,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B:
楼主最重要的BIOS芯片被拆了,没及时发现?总体修的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重要的BIOS芯片被拆了,没及时发现?总体修的还是不错

还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器,真的好厉害。这种信号信手拈来,就好像主板是他设计的一样。观察的好仔细,BIOS没了都一下看到 ...

找了很久好不好

网友C:
这 仔细看一下 会省很多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仔细看一下 会省很多时间 。

那是,但EC确实有问题,就算今天不坏,明天也要坏

网友D:
二修机思路一点都不乱高手是不是像楼主这样啊

网友:
二修机最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思路一点都不乱高手是不是像楼主这样啊

高手都是秒机的

网友:
开机流程得心应手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