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炒鸡难搞索尼MBX-223

楼主(2016-01-08):
薛之谦-演员:

机器拿来时,开机掉电。

开机能开到0.4就掉

而且是秒掉

对于这种掉电机器,我第一直觉是不出电压。

而且0.4掉很大可能性是不出CPU电压

就是因为这种直觉让我走了很多弯路

拆机量了下

CPU电压出来瞬间掉了

由于没示波器(也不会用!@~)

还是围绕CPU电压先修吧

这个芯片MAX17030

很少见的芯片

先换个U,还是不行

再换南桥

依旧

但是断开CPU上的VR_ON信号

就不掉电了,所以自己还是觉得CPU供电的问题

调芯片呗

到了后换上还是一样。

偶然间我测量下CPU的PG

会出来一下就掉了

心理咯噔一下

CPU供电可能正常。走弯路了

后来还是按照时序慢慢查

DRAMPWROK这个信号有了

就差最后一步南桥给复位信号了

PLTRST

这个一直都没动静

PLTRST来这里转换成BUF_PLT_RST

担心是后记拉低

把这个芯片1-2脚断开

12脚有了

为了方便测量直接把U102拆掉

直连1.2-4

这样机器不掉了

能跑到1.0几V了

心里就很郁闷

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再次测量DDR3_DRAMRST#

内存复位也有了

干嘛不跑内存呢?

换了个槽再试试

OK了

机器能正常读取内存

一切正常了

问题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要找到,真的要花很多精力。

当然技术不好也是一方面。但是对于我这种学习一年多的新手来说还是不错的了

哈哈!~~~

网友:
能秒掉电鸡,理论不错。示波器对比时序可以更好判断是否CPU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能切断找到故障点,楼主,老鸟也!

网友A:
这也没有走弯路呀      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有走弯路呀      不错嘛

还是有的,差点就不修了都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正确的

网友:
U102坏导致平台复位出来半路被拦截,而引起掉电,时序追的不错.

网友:
U102导致PLTRST转换BUF_PLT_RST有问题,很经典的维修。

网友:
很经典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