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地址192.168.1.1进不去,如何是好?

楼主(2016-01-08):
   大部分的路由器默认地址都是192.168.1.1,比如tp-link品牌和水星品牌等路由器默认地址都是192.168.1.1,有的用户在使用路由器的时候,需要进管理界面操作,但在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192.168.1.1却打开不了,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又要如何解决呢?今天版主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1、 先保证路由器后面的WAN口与MODEM是相连的,同时电脑插在路由器1234这一类的端口上。
2、然后路由器和MODEM都通电源后,先检查路由器上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3、保持线路正确却通畅后,打开电脑,首先来确认一下你的IP配置等是否正常,在“开始”里选“运行”,输入“cmd”后确定,然后在出来的界面里输入“ipconfig,查看本地连接的ip是否为192.168.1.X(X可以是2-254之间),默认网关是不是192.168.1.1,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浏览器里是一定可以打开路由配置页面的,地址栏输入:192.168.1.1
4、如果上面这一步无法通过的话就需要对你的IP进行配置了,一般方法是在网上邻居上点右键,然后选属性,在里面找到“TCP/IP”字样的一行双击进去修改IP,保持DNS为自动获取。(如果是VISTAWIN7,选择IPV4的那一行)
5、进入路由的配置页面后,可以直接去“网络配置”的“WAN口设置”(我的路由器里是这样的名字,各品牌大同小异),然后在里将上网账户和上网口令修改正确就行了,不确实账户和口令的话可以打网络供应商的客服咨询。
6、假如还不行可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在路由器的电源线插口旁有个小孔,找根针之类的东西,先将电源关闭,然后把针插进去顶住,开电源,等三秒后放开即可,再登陆路由器重设一下即可。 另外需要看一下与路由器所连的那个你电脑上的连接的IP是否与路由器在同一网段内。
7、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在电脑上打开IE,在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1回车。
8、再不行的话,开始——运行——cmd——ping 127.0.0.1 看看网卡通不通,确定网卡没有问题,就更换路由器,最好是可以有邻居的先借用那么10分钟,确定你的是否坏了。

   文章来源:本文由塔为(tawei)智能路由器论坛编辑:http://bbs.tawei.com/thread-7328-1-1.html

网友:
   每一个电脑玩家。必会的东西

     迅维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