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 花屏 搞不定了 死掉了!

楼主(2016-01-08):
诚心请教大师傅 iphone6p  故障就是花屏背景变成灰色或者浅紫色 触摸失灵 刷机正常! 但是偶尔会有一分钟正常  压过接口 按住CPU没反应  大小触摸换过 显示电源U1501换过 没招了 !接口阻值测量无异常!请教大师 最大的可能性在哪里

网友A:
你都搞过了,为啥不替换下屏幕呢!

网友B:
实在是搞不懂就发给一楼花总给你修吧,他是牛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搞不懂就发给一楼花总给你修吧,他是牛人。。。

一楼花总是修苹果的?真是高手啊

网友D:
  哈哈

   第一步跟客人了解一下。。是摔的还是进水的

    第二步了解一下是什么国家的。。。不是国行  日本国家的。还是非他国家。。很难修好的。修好也用不鸟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楼花总是修苹果的?真是高手啊

他不光修苹果,他是全能型选手样样精通。

网友:
修得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搞过了,为啥不替换下屏幕呢!

它自带的屏幕早就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

   第一步跟客人了解一下。。是摔的还是进水的

我想修好,你这个好像跟维修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修好,你这个好像跟维修没什么关系吧

  你以为修手机跟修电脑一样嘛

   不信你问修苹果的老前辈

    哈哈。。什么日版的。。外国货   umt主板。最垃圾 最次的板材

网友:
我觉的还是触摸这块问题,拆了触摸芯片有没有打过值?

网友:
  U2啥的整过没

网友:
这种情况屏幕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苹果6摔机偶尔无触摸谁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6摔机偶尔无触摸谁修过

重装u2402!

网友:
已经重装,新故障来了,蓝屏重启

网友:
触摸IC问题!我手机也是这个问题,换了触摸IC就好了!

网友:
不够详细。不能制造

网友:
触摸供电IC不良,以前修5带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
换屏幕试一试

网友G:
屏膜花的时候会闪屏么?是否先是正常,然后一花了就不能用?是的话就是黑触摸那里的问题,不过不是IC本身,是线路有开路所致,就是黑触摸M1脚的那个焊盘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膜花的时候会闪屏么?是否先是正常,然后一花了就不能用?是的话就是黑触摸那里的问题,不过不是IC本身, ...

测试过的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搞过了,为啥不替换下屏幕呢!

幸会  幸会   听说您是大神  赶紧打招呼  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