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数据手册,也能修好机

楼主(2016-01-08):
型号:DELL3400
版号:DW40
首先机器插电电流0.13A,感觉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
迅速拆机发现hm桥被加焊过, 测量3v5v电感对地值,都为20, 为判断是前级短还是后级,
翘电感在打值,电感前段为20,后端为45,判断芯片应该是有问题,先修芯片部分,拿掉芯片后,对焊盘打值,打开手册对比, 发现8脚VREG3对地短路,使用烧鸡法,发现ec发烫,取下ec, 对地值恢复为441。在测量发现3v5v电感对地值变成80左右,现在就是把好的芯片换上去,
总结:应该是ec短路导致芯片微短路,我尝试换上原来的3v芯片,也是可以上电,好像有是时会短路,待机变成0.12A,换好芯片待机也有点不一样。好的是0.0136A.坏的是0.0168A。
不懂上家加焊桥干什么。
最后附上亮机图
写个帖不容易,最后求各位乡亲父老加点分!

网友:
呵呵不错   应该是3v线性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