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15寸显示器时亮时不亮了

楼主(2016-01-08):
昨天收到一戴尔显示器,15寸,时亮时不亮,有时用一天也没有问题,有时候一开机屏不亮黑屏,指示灯呈桔黄色一闪一闪的,但主机是好的,拆开没发现什么异常,让我不解该怎么修呢?麻烦大侠们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包旁的电容换掉

网友:
第一步检查12V、5V、3.3V、2.5V电压      晕晕了  还有二极管啊什么什么的。。按照先供电 后信号的原则

网友:
出问题时候量电源板供电5v稳定不 驱动板供电稳定否 再然后量每一个按键再出问题时候和正常时候电压是否正常 有木有漏电现象 有时候按键板有问题也会影响驱动板工作

网友:
建议楼主。。。。。先打开显示器看看。。。。。你说的这种情况很普遍的,打开机子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拆机,有条件的外挂灯管,接通用高压板试机。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桔黄色一闪一闪   明显就是带不起负载  不是后级短路就是电容爆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打开机器看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高压上是不是有电容爆浆!说不定是高压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换电容吧 估计电容老怀 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