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 不开机

楼主(2016-01-08):
触发按键,电源灯亮  几秒就灭了,  电脑风扇不转, 待机正常,   刷BIOS  也不行,

网友:
说明瞬间保护了,原因短路,打各电感值。

网友:
触发瞬间测各供电情况如何?还是全不出?

网友A:
这种应该是 EC 给南桥开机信号  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   一南桥缺电压  二南桥空焊  三南桥坏

网友B:
电流什么情况,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 EC 给南桥开机信号  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   一南桥缺电压  二南桥空焊  三南桥坏

这个是一体机,  测3v5v  时有时没有,  有的时候 伴随呲呲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什么情况,会掉电吗。

这个是一体机,  测3v5v  时有时没有,  有的时候 伴随呲呲响

网友:
很有可能3.5V后级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体机,  测3v5v  时有时没有,  有的时候 伴随呲呲响

有内置ATX电源的那种,还是外置适配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带电视TV的一体机电脑。前几天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客户没修拿走了,是不是拿到你那里去了?

网友:
并且是台式机的CPU和单桥。

网友:
修好了,   把原来的南桥 BIOS 刷回去,    单刷EC BIOS 好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内置ATX电源的那种,还是外置适配器。

内置电源 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带电视TV的一体机电脑。前几天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故障,客户没修拿走了,是不是拿到你那里去了 ...

我这个 不带TV板;。 在手里的远

网友:
很多一体机都恶心、4孔电源还好、可以接点源头上去看电流

网友:
这个是电源的问题  好像12V 没有

网友:
要是我直接干桥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