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换屏后 无法调节亮度刷 此bios 解决

楼主(2016-01-08):
S405换屏后 无法调节亮度刷 此bios 解决  要三个一起下 才能解压文件太大 只能分开解压 在win7 下 刷 电池电量必须在百分之20以上 不然无法刷!切记切记

网友:
一个附件3个部分 有点多……
这是在系统下刷的? ……

网友:
在系统下刷的 win7  下刷
维修站搞出来的!解压后有点大!上传不了只有分开三个一起下 才能解压 缺一不可

网友(2017-09-20):
1  2都解压不开
靠     白浪费6分

网友:
换一个解压软件就可以了     能刷   很好    谢谢了

网友(2021-04-10):
楼主你好!因为电池坏了,请问有没有办法绕过电池限制刷BIOS?

谢谢!

网友(2023-03-13):
不用刷BIOS也可以,把屏线接口的78脚连在一起,就是最大亮度

网友(2025-01-26):
适合AMD 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