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1G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08):
机子拿过来不能触发,拆开之后有进水痕迹,清洗之后,还是不触发,测量公共点只有4.7V,保隔G级19V,一看不对,保护隔离不过,电阻用风枪吹了一下,公共点正常

再点还是不触发,测量没有3V,5V 看待机芯片有腐蚀,拆下之后的图

查图发现是19V供电,大家仔细看上面有个电阻掉了,

手上没有600K左右的电阻,找了一个200K,和100K,代换上面开启信号的两个电阻,因为焊盘掉了,飞了两根线之后,吹上芯片,测量还是没有3V和5V,
测量线性3V出来了,5V没有出来, 手上没有料,网上订了料之后,换上,3V,5V都出来了
坑爹的是,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上到0.2,就掉电,主板是广达的,所以查HWPG

VCCSA0.9,  1.8  1.05  1.5 SYSHWPG是待机芯片的好信号,都正常,查各个供电
只有CPU供电,集显供电,和独显供电,没有出来,CPU不上,不掉电 电流停在2.5左右
没有思路,上论坛查是不是通病,结果都说这机器掉电是通病,刷BIOS能好,结果刷了涛声依旧,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问题,CPU供电芯片处有腐蚀

在图中是一个电阻腐蚀掉了,测量是19V的供电,找个10K电阻换上,

亮机

最后有两个问题,第一,37脚VBAT,这个引脚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为什么没有这个电压会引起上CPU掉电

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量HWPG,就掉电,所以我测量的是每个芯片的PG
你们都是怎么测量这个信号的

欢迎大家交流

迅维网chinafix.com_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A:
第一VBAT就是CPU的一个主供电没有他芯片肯定工作不了,第二你上CPU了不出CPU电压主板检测却电压肯定时序会终止引起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VBAT就是CPU的一个主供电没有他芯片肯定工作不了,第二你上CPU了不出CPU电压主板检测却电压肯定时序会 ...

我觉得不是供电,有19V,还有个10K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供电,有19V,还有个10K电阻,

这个10K电阻相当于保险。。你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0K电阻相当于保险。。你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

这么大的电阻当保险,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10K电阻相当于保险。。你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

公共点经过精密电阻,直接过来,连锡估计就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10K电阻相当于保险。。你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

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是不是电流会很大啊

网友:
进水机最麻烦了  弄不好就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经过精密电阻,直接过来,连锡估计就废了

不会的下次遇到你可以验证,当然有电阻装上肯定保护更好。这电阻保险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阻直接一坨锡都可以,是不是电流会很大啊

进芯片的电流肯定会大,但不会烧掉芯片,机子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掉电,刷BIOS好,进水机就不一定了

网友D:
如果hwpg正常,就不用一个个去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hwpg正常,就不用一个个去查了

我用万用表测量HWPG,就掉电,

网友E:
修的很经典!小白也能看明白!

网友:
不错现在修机都是看图纸修的,没有图纸几乎修不了机。华硕的机子最扯蛋

网友F:
这种HWPG  我都是去掉前面那个二极管。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那个VBAT是芯片的主供电。至于为什么上CPU掉电。我感觉应该是芯片保护了。你上了CPU。检测到EN。VIN。检测不到芯片主供电。启动保护

网友:
检测到EN。VID。检测不到芯片主供电。启动保护

网友:
然后为什么上10K电阻。我认为是保护芯片。防止公共点短路大电流直接少芯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很经典!小白也能看明白!

看的爽就加点分,小白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HWPG  我都是去掉前面那个二极管。然后一个一个排除。 那个VBAT是芯片的主供电。至于为什么上CPU掉电。 ...

旁边有个5V,应该是主供电

网友:
5V是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