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通电 被划断线

楼主(2016-01-08):
CQ40 LA-4101P  集显,别处修过KB926直接焊接了几个脚,直接换了一个EC后开电指示灯亮无电流,

    查PBTN OUT有变化,返回来的S4 S5也有电压,但S3无电压,直接换南桥故障一样。怀疑S3信号断线,

    又取掉EC,量KB926的主板对应第6脚阻值无穷大,奶奶的断线了,后发现被划了一刀,刚好把S3信号

    割断了,还把LPC 信号也割断一跟,接2跟线 把EC装回去,上电屏就亮了,其实这个没有多大技术,我只

   想说同行最好不要干划线这种事,你取两个小电阻我都赞同,因排线太密了,眼睛有点远光,接线太

   伤害眼睛。

网友:
同行划线这种事,是担心你帮他把钱赚了

网友:
我也碰见好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