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不亮机,电流0.7,无集显电压求助

楼主(2016-01-08):
V470,不亮机,电流0.7,无集显电压求助
求助

网友:
换U,刷BIOS

网友:
查图纸,看看是不是EC的事

网友:
芯片,小的芯片,铁皮管一套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乌龟壳 排除了 就换U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换处理器试一下.

网友:
理清思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
集显供电一套换掉。

网友:
这机子PCH坏的挺多的,可以先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