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惨不忍睹维修

楼主(2016-01-08):
              接一台进水联想G400 机器拆开一看 EC 触摸板 声卡附近进水严重 处理好放烤箱烤了三个多小时   整板打值无短路 通电 不触发  实测公共点正常 无3V 5V PU401 LDO 无输出 这个芯片以前没有修到过,脚位数得有点晕 还好在论坛找到了点位图 实测 8脚有19V 7脚没有电压 5脚LDO 也就没有输出  这个芯片其实很简单 7脚有电压 3脚EN2 悬空5脚输出LDO 这个好办 把7 8脚连在一起 LDO和3V正常产生。 按开关 上电到0。5不动 U39 转换电压没有 控制极没电压R647 B+ 没电压 飞线OK 电流上到 0。6不动还是没有跑码 找了半天,U3这个1。5VCPUVDD 没有产生 R56 B+ 无电压飞线 正常生产后 机器亮机了, 但不稳定偶尔会掉电 这个就蛋痛了 围着进水的地方 查到U9温控芯片上面有个洞 换了后故障一样 又查了一遍EC 条件 ACIN 只有1。8V 因为这块进水严重 最后排查出,是板层问题 移到 移开PR314 然后 断开EC 110脚 直连过去 然后移开D29南桥这边   ACIN 正常 {特别提示,这个EC 检测不到ACIN 是可以触发的} 最后查到不稳定是因为开关接口外进水引起的,改完开关 正常进系统 又出现新问题  系统里认不声卡和网卡 声卡还好理解 进水位置 测了下供电都正常 换芯片。 网卡的地方是没有进水 硬着头皮查了一遍 供电都OK 第二脚 PCIRST 只有1。8V  我有晕了,什么情况 这个时侯机器都亮了,为什么RST 才1,8V 呢,硬着头皮再修,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板层短路 断开上图三个几个地方 和R222 外直接飞线,如图 付上亮机图    机器修好了 凝问有二个,请大神帮解答 一个是ACIN  这个信号EC 不用去检测 就可以上电 还有PLT RST 1,8V 还能亮机,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进水进的是有点太严重了了吧,断了那么多B+的线,佩服楼主的耐心那么多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
今天分用完了明天我一定给你补上十分。。

网友B:
这个主板多处板层短路,能修好实属不易,楼主发帖辛苦了。

网友:
这么多断线的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头大啊,这么多问题

网友C:
    我能猜到楼主修机器的地点(盘丝洞)   不过PLT RST  1.8V   确实亮点     是不是新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修的不错,这机子进水后问题真多

网友:
技术高超啊,要是我早就不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下载分不够了,赚点积分

网友:
还差一分就可以下载,下次还是多回复帖子

网友:
这进水机修得不易,从待机、二级电压、到掉电、网卡声卡全都被你遇上了。很有耐心!

网友:
修的真好 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多处板层短路,能修好实属不易,楼主发帖辛苦了。

这帖子修得这么好,写得也好,常见你回复不见你加分。留着分你也得不到呀?

网友:
主板都修成这样了    在我这早报废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么难搞的都可以修得好,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个不触发是acin信号1.2v 把到南桥的二极管拿掉了,电压1.7v 可以触发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动手麻利,给你加分了,进水的真伤不起啊

网友:
这板子神了?????

网友:
这机子问题还真多,不过pltrst1.8v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ACIN电压低可以开机这个可以理解,如果复位低的话能亮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分用完了明天我一定给你补上十分。。

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修得这么好,写得也好,常见你回复不见你加分。留着分你也得不到呀?

我有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猜到楼主修机器的地点(盘丝洞)   不过PLT RST  1.8V   确实亮点     是不是新的机器就是这样

哈哈,PLTRST 正常是3.3V 我这板进水 板层引起的,但确实能亮机,只是一些外设不能用,

网友:
呵呵 不是说你的,是提醒一下新版主。对好帖要加点分表示支持。

网友:
图文混排,好贴推荐,加分

网友:
楼主超赞,值得小白学习........

网友:
进水机器,这么多断线,修好不容易,楼主太有耐心了,不知楼主怎么会有这么清晰的维修思路,一个一个问题都是游刃有余的搞定了,楼主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搞定的?

网友:
断那么多线,还是楼主耐心和技术好 10分给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多查啊,一般都是有19v的地方更容易腐蚀,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很透彻

网友:
楼主修板有耐心。

网友:
我想问一共整了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都能修好!估计楼主修了好久吧!!这j8板子没有打料号!!

网友:
不错啊,居然修好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真不行,一进水就容易断线,耐心不错,给楼主加分

网友:
真有耐心啊,换成我,就算勉强修好,怕不稳定也会建议客户换板子, 不过这机器板子成本高。

网友:
看了一会你的帖子,头都晕了。除了飞线,就试飞线。不过不错,最后结果很好。

网友:
你这种飞线,会不会稳定啊,飞的线绝缘层破,如何是好啊,不过LZ历害。分析思路清楚。

网友:
看来高手都跟迅维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