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 待机偏高

楼主(2016-01-08):
联想g500 待机偏高0.18a ,3v  5v芯片都发烫,经检查 pu401 5脚线性电压
+3vlp对地阻值 30欧姆  ,不正常,通过烧鸡大发 ,没作用,看电流很低,似乎没有短路,看了下线性电压到的地方很多,取了ec  ,对地阻值还是一样。难得是自己判断错了吗?顺便传上图纸997574[/ Compal VIWGR

网友A:
把3 5v芯片拆掉看阻值多少

网友B:
阻值低,已经拆了EC还一样,再拆下芯片或者查线性电压所到元件,不为0,查一下比较器之类的。

网友:
待机芯片是否换过。

网友C:
先换个芯片试试,线性5V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 5v芯片拆掉看阻值多少

3v  5v  芯片是分开的  取了的哦  线性3v 只有 30  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低,已经拆了EC还一样,再拆下芯片或者查线性电压所到元件,不为0,查一下比较器之类的。

ec 我拆了 还是  30几欧姆  烧不出来 麻烦  先给客户报个价格  客户说别人 修 才150  就没修 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芯片试试,线性5V出来了吗?

都没有出来
3v  5v  芯片 是分开的

网友:
你妹看到 我写的烧鸡 电流很低 只有0.0几安的 电流 怎么烧

网友:
这烧不出来的 就有点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