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求索尼液晶KLV-32BX205图纸

楼主(2016-01-08):
收到一台索尼液晶KLV-32BX205,黑屏.请各位师傅提供图纸.

网友A:
估计很少,索尼的资料本来就少,指示灯能亮?

网友:
sony_kdl-19bx200_kdl-22bx200_chassis_az1-b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少,索尼的资料本来就少,指示灯能亮?

5V,12V电压都有,但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

网友A:
查驱动板的供电  3.3  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驱动板的供电  3.3  1.8

多谢指教,照法查驱动3.3v,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