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奇葩花屏问题

楼主(2016-01-08):
机器本来是不开机。发现是0.9V的硅晶片U56                                                                                                    短路了,更换后不短了,接屏亮机就装好给回客户!之后问题就来了,客户说进系统会花屏!经测试果真是一进到系统就花屏还不停抖屏! 不进系统就不花!系统,硬盘,内存,BIOS,上半截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我的天啊!有那么神吗?进系统花屏时量屏线接口 各供电,信号都正常!想到南桥坏也引起花屏的,于是把心一横干了南桥!。。。。。。结果是失望的,还是一样花屏!没思路了!难道0.9V短路也把U也烧了吗?求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VCCSA电路出问题,U有坏的可能性

网友:
抱歉,上传错了两张图片!51125跟UT2是不相关的

网友:
期待楼主揭晓答案

网友:
像是供电问题引起的花屏,你把滤波电容也换了试试看,短路了估计电容也挂了

网友:
进bios和pe不花?

网友A:
换个U试试啊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B:
这个换个屏线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个屏线试试先

都说了,已经将上半部分调过去也是一样!是从好机器上调过去的

网友C:
没换一个屏试吗,我咋看像屏的问题

网友D:
进过PE,外接过显示器看了吗?是不是一样呢

好像屏或屏线坏············          如果真是CPU可太奇葩了

网友E:
屏各路供电正常不,有些高清屏显示电压出入会出现奇怪的显示不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一个屏试吗,我咋看像屏的问题

在好机器上将上半部分调过来还是一样,不是屏线跟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过PE,外接过显示器看了吗?是不是一样呢

好像屏或屏线坏············          如果真是 ...

外接跟内接一起用外接还是有点花,但内接屏就不抖问题还是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各路供电正常不,有些高清屏显示电压出入会出现奇怪的显示不良故障

从相同型号的好机器将上半部分调过来还是一样

网友:
内外接一起用,内屏就不抖还是花,外接有一点花!难道真是CPU坏了?

网友F:
集显的话,CPU或者南桥,独显的话,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刚刚查了,0.9V是给CPU的

网友:
好像有哪里电压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G:
个人认为是桥,CPU,显卡,或者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H:
换张屏试试啊 ,不行就干CPU,南桥很少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u问题

网友I:
换张屏试试,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屏坏了吗

网友:
显卡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试啊一试就知道啦

X230是板载U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显的话,CPU或者南桥,独显的话,就是显卡了,

X230没有独立的版型跟X220差不多,只是一个是二代一个是三代

网友:
很有可能是U挂了,原先短路的地方就是给核心显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是桥,CPU,显卡,或者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机器跟X220版型一样!只是桥是三代的!没有显卡!只能再研究一下,再不行就可能是U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张屏试试啊 ,不行就干CPU,南桥很少出现这种问题的

在好机器上将上半部分调过来还是一样问题!版型跟X220一样!如果要干CPU就没必要修了,因为是因素太多了,再研究是不是其它问题引起花屏。。。。

网友:
不好说!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张屏试试,换个CPU试试

板载U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张屏试试,换个CPU试试

板载CPU,版型跟X220差不多

网友:
奇葩,供电不对。能这样花屏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换CPU还有价值修了么。。

网友:
板载U啊! 这要换的话就没意义了,看下0.9V这路有没电容元件,但愿是小元件坏吧!

网友:
用示波器啊?测量集显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直接加个电容看看。不行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