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不开机解决一例

楼主(2016-01-08):
客户拿过来,看了一下,内存板号是K42JP 2.0 并很奇怪的事,一旦点亮只要不拨电源,再开都可以再点亮,把电源拨掉再开,有时会连开机都开不起来
点不亮网上有解决的方法,把PR3806由5K更换成15K 。

更换后以为修好了,但还是原故障不变,看来运气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看电流能开机时电流会很快上去1.3并跳到2A亮机,
不亮时,电流会在0.3到0.6之间一直上不去。拿起示波器再测VTT电压发现问题了。

图一是正常点亮后的波形。

图二是.开不起来的波形

电压工作中会有下跳动作,开不起来其实也有伴着断电的
看来还是这个电压的问题,如果说是通病确实也算,说不是也不是,因为网上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法。
问题是有时为什么又正常呢?且正常后只要不拨掉电源怎么开都可以。这下有点为难了。
只好测PU8301的工作条件

发现在正常工作时,1脚1V      3脚 FB  0.8V   4脚 3.3V   9脚 5.V  15脚  3.3V正常  2脚5V开机后会掉到4.4V
且不正常时更严重,会从5V掉到只有4V   看电路这个也是给芯片供电,应是要稳定的,查2脚是+5VSUSO过PR8303 来的。
PR8303  图上标4.7   主板上实际测到居然变为400多,看来问题找到了。直接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最后关上亮机后烤机的图片

网友A:
我也遇到过4r7 这个电阻阻止变大 的情况 热风枪吹两下就能点亮  后来发现这个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上坨锡不用更换也能工作啊

网友:
厉害,一招就搞定,还不会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上坨锡不用更换也能工作啊

呵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电路这么设计肯定是有它的用意,一旦这个供电芯片击穿,这个4.7电阻其实就可以当做保险用,防止问题扩大,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4r7 这个电阻阻止变大 的情况 热风枪吹两下就能点亮  后来发现这个电阻出问题了

哦,这机型坏得多,看来以后大家要注意这个电阻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电路这么设计肯定是有它的用意,一旦这个供电芯片击穿,这个4.7电阻其实就可以 ...

应该做取样电阻估计

网友:
看来这个4.7的电阻坏的不少,记住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话我会先刷一下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