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10分钟掉电

楼主(2016-01-08):
G480 LA-7981P的主板,开机可以显示10分钟,然后 掉电,3,5V也会掉了,然后 就开不起机来了。本来我有图纸,但一定要用迅维修软件打开,这两天又打不开,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有没有哪个维修过这种现象,可以直接搞定,没图都没法修了

网友:
查一下温度、温控电路

网友:
3V 5V会掉,感觉是温控问题。

网友:
是la的吗   刷BIOS试试

网友:
后来退掉了,,,

网友:
散热,温控电路,这些地方看看

网友:
查下供电,刷下BIOS

网友:
引起掉电的原因很多,温控,CPU供电不良,BIO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