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盈通h61关机重启

楼主(2016-01-08):
盈通h61
故障:关机隔几秒后自动重启黑屏
主板接过手后,上电进入PE测试关机后自动重启黑屏不断电,此板IO是nct5532d,跑线30pin 经过一电阻与atx 14脚相连,(低电位正常),测slp_s3# 31脚有0.3V低电位,断定IO问题!由于此板在保内和无nct5532d料件!所以只能做一考参

网友A:
说了半天你没修也没经过验证,这是哪一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你没修也没经过验证,这是哪一出。

非得验证?唱空城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得验证?唱空城计

这样发帖估计没有人会相信。

网友D:
在保的,楼主没下手修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发帖估计没有人会相信。

不管你信不信!我信就好了! slp3都低电平了IO还拉低的话!那就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保的,楼主没下手修是吧

是的!又买料!又人工的还是寄去保吧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我也修过 坏这个IO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我也修过 坏这个IO的

你怎么什么都修过!能者多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你信不信!我信就好了! slp3都低电平了IO还拉低的话!那就干它!

可以打下阻值判断吧

网友F: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进PE关机后自动重启然后黑屏,意思是说关机变重启然后不显示是吗?查30PIN经一电阻进绿线?30PIN为低电压?SLP_S3E 0.3V电压,判断IO问题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也不绝对的是IO问题,首先要确定插电会不会自动上电?如果自动上电还得查下30 PIN有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什么都修过!能者多劳!

我只是修过 这个IO坏 不是你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进PE关机后自动重启然后黑屏,意思是说关机变重启然后不显示是吗?查30PIN经一电阻进绿 ...

通上电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G:
最后是拿去保了是吧      没最终修好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是拿去保了是吧      没最终修好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跑线根本就没找到pson上拉电阻

网友:
有IO图纸就不错了。

网友:
嗯,PSON拉低了。

网友H:
楼主还是去保修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是去保修比较好点

早拿去保修了!

网友(2017-04-17):
如果30脚是高电位 31脚一直低 就得换PCH

网友:
这个挑起I/O脚可以是不是I/O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