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电源板滴答滴滴答响 急

楼主(2016-01-08):
手里一显示器  通电电源冻一直在闪   屏不亮  还发出嘀嗒嘀嗒声    急急急急急!!!!

网友:
高压板没问题  是不是电源板短路了

网友:
高压板没问题  是不是电源板短路了  为什么会发出嘀嗒嘀嗒声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或者是电源打嗝了,因为还有指示灯亮,所以不像是短路

网友:
指示灯能亮的话  估计是负载带不动。

网友:
这个现象是电源板电压不稳定的故障。检查电容或者反馈电路。

网友:
没有视频信号输入,也会出现指示灯闪动,继电器有响声。

网友:
看下5V  12V   有没有在跳的

网友:
电源板电压不稳或负载不够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情况下有这么几种情况,负载差,后继短路,你可以隔断后继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还是响那就是电源负载差不稳定。测量电压跳动。一般电容不鼓包就直接检测光耦PWM芯片供电

网友A: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显示器里  还有继电器。。。。。。。。。。?

网友:
这种情况 你找一下电容

网友:
电容都换了试试,测下电压稳定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显示器里  还有继电器。。。。。。。。。。?

他说的是老式的CRT彩显(大屁股的那种)

网友:
供电不稳,先把电容换一遍,不行的话光耦和431,再不行的话就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不修了   没有价值去搞

网友:
应该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换个线圈试试

网友:
换电容  检查稳压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或是电容不行

网友:
crt我就不会修...太复杂了

网友:
显示器电源板还是什么电源板

网友:
先确认主电压是否被拉低.跳变

网友:
光耦 431  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是老式的CRT彩显(大屁股的那种)

那个就没必要折腾了吧,拆都费事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的可能性大点,看看有没有电容损坏

网友(2016-02-20):
拔掉屏线试试

网友:
电源板先检查下后继段路不

网友:
明显的电源板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
是不是电感问题

网友:
大屁股的显示器修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2016-03-23):
电源负载短路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电源板负载不足吧?楼主放弃了吗?

网友:
估计是负载带不动,就会吱吱吱作响,,基本都是先换电容先在判断别的原因

网友:
带不起负载了,你把驱动板和高压板都去掉,再通电看还响不

网友:
拆开  不拆开怎么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急,拆开机器那坏修哪儿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带不起来负载  电容 光耦都换了试试

网友:
短路了,或者误保护

网友:
拆开看看那里坏就修那里.

网友:
现在5V电压应该已经跳变了吧。

网友:
电容或者反馈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来负载 电容 光耦换了试试 我修过这样换完电容不好 再换光耦就好了

网友:
检查高压,还有开关变压器

网友:
拔掉屏线,会亮吗?高压板驱动板供电跳变吗?不行的话,把电源板电容都换一遍试一下。

网友:
典型的保护

网友:
两个可能 高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上传电源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