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维修OK

楼主(2016-01-08):
今天一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Y450电脑,故障现象为开机不显示。上可调电源,发现触发电流上到0.35A掉电,判断应该是HWPG信号被拉低所致,拆机后一路用示波器追查掉电来源,发现电源板上的芯片PU2即RT8204第4脚拉低HWPG信号,见下图:

换电源版后,正常开机。这是所换的电源板,母口的:

进入系统后,开播放器放电影10分钟左右会掉电,能重启,发现散热器附近温度高,但是CPU风扇不转,
图纸,发现CPU风扇由EC控制,看图:

不管是不是EC有问题还是中间有断路,决定让风扇常转,省时省力,短接U3的2脚和3脚,给风扇一个5V的供电,开机正常,
放热剧华(min打不出来,见谅)月传三个小时,再也不掉电,此机修复,发一张亮机图:

兄弟我没下载分了,请各位大神多多加分,谢谢!

联想 Y450.rar

Y450 电源板DAOKL1PB8D0.rar

网友A:
短接23脚,是不是EC就不参与工作了啊。

网友:
不错。。多发帖分就多了撒

网友B:
有的客户不同意飞线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客户不同意飞线就麻烦了

那只好换EC了,要加配件费的,呵呵,客户有时也想省钱,和他说明情况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接23脚,是不是EC就不参与工作了啊。

恩,EC是不参与了,不过,就是因为EC这块有问题没参与才短接直接给CPU风扇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EC是不参与了,不过,就是因为EC这块有问题没参与才短接直接给CPU风扇供电的。

这样改的话影响机器正常工作吗?

网友:
对于我这种强迫症   从不改常转

网友:
这样修风扇会不会有个问题,一直处于全速转,容易坏风扇,且噪声大

网友:
一波三折啊,能修好很不错了,帖子很有营养。

网友:
修得好 思路非常清晰,加油

网友:
U3芯片最好还是拆了吧。再短接2脚和3脚

网友:
敏月传啊, ,哈哈

网友:
分不够用啊